vcs2023.12-sp2+verdi 2023.12-sp2 on ubuntu22.04

楼主(2025-10-19):
请问有 vcs2023.12-sp2+verdi 2023.12-sp2 on ubuntu22.04 的安装教程? 以及相对应的和谐文件和工具? 哪里有详细介绍?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下载了SCL 2023.09, SCL 2023.09应该可以和 vcs2023.12-sp2+verdi 2023.12-sp2 协同工作的吧?  和谐工具 ...

1patch可以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ubuntu22.04 安装的 vcs 2023.12-sp2 + verdi 2023.12-sp2 + scl 2023.03.  需要的.现在卡在lmgrd不识别l ...

答复设置为最佳,加我微信。我给你看看。

楼主:
还下载了SCL 2023.09, SCL 2023.09应该可以和 vcs2023.12-sp2+verdi 2023.12-sp2 协同工作的吧?  和谐工具看了一下论坛里面有 1patch, 不知道是否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1patch可以用

请问有文档教程吗? 不知道如何安装.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有文档教程吗? 不知道如何安装.

ubuntu按照可能有很多bug,建议rocky、centos或者rhel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有文档教程吗? 不知道如何安装.

安装完成后,直接1patch各个工具的安装目录即可

楼主:
Site ID Number:  000   如何修改?  还有 Site Administrator  和 Contact Information 如何填写? 还是默认直接Next下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Site ID Number:  000   如何修改?  还有 Site Administrator  和 Contact Information 如何填写? 还是默认 ...

保持默认

楼主:
怎么把这个5000分支付给你哈? 非常感谢, 如果可以加个Q_Q: 4018749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把这个5000分支付给你哈? 非常感谢, 如果可以加个Q_Q: 4018749

不用了

楼主:
./SynopsysMonoSlayer -a  来破解的,显示都破解好了. 那么是不是还要用什么工具生成license.dat, 再加载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1patch可以用

在 ubuntu-2204 下的操作步骤 , 按步骤作业,不要跳过

下载 vcs2018 安装包并解压 后

0. 预先安装必要的包,预先配置sh等
2. 建立安装路径 (安装路径和参考文件有出入,请按需要修改后面的代码文件)
3. 安装安装器
4. 用安装器 安装 scl
5. 用安装器 安装 vcs
6. 用安装器 安装 verdi
7. 生成license(在windows 下),修改后,并dos2unix,拷贝到对应目录
8. 设置环境变量
9. 验证 license 文件 是否有效
10. 凭借 lincense 文件 开启 license 服务器 (lmgrd)
11. 验证 "dve 运行"  // dev是vcs的图形界面封装
12. 验证 "verdi 运行"
13. 验证 "VCS 运行"
13  验证 示例工程联调
14. 将 过程9 加入自启动

大佬, 对应生成 license的工具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1patch可以用

现在卡在license.dat这里了, 大佬可以提供一份支持 vcs 2023.12-sp2 & verdi 2023.12-sp2的license.dat文件?

newmsg@xilinx:/opt/synopsys/license$ /opt/synopsys/scl/2023.09/linux64/bin/lmgrd -c /opt/synopsys/license/synopsys.dat
10:20:18 (lmgrd) -----------------------------------------------
10:20:18 (lmgrd)   Please Note:
10:20:18 (lmgrd)
10:20:18 (lmgrd)   This log is intended for debug purposes only.
10:20:18 (lmgrd)   In order to capture accurate license
10:20:18 (lmgrd)   usage data into an organized repository,
10:20:18 (lmgrd)   please enable report logging. Use Flexera's
10:20:18 (lmgrd)   software license administration  solution,
10:20:18 (lmgrd)   FlexNet Manager, to  readily gain visibility
10:20:18 (lmgrd)   into license usage data and to create
10:20:18 (lmgrd)   insightful reports on critical information like
10:20:18 (lmgrd)   license availability and usage. FlexNet Manager
10:20:18 (lmgrd)   can be fully automated to run these reports on
10:20:18 (lmgrd)   schedule and can be used to track license
10:20:18 (lmgrd)   servers and usage across a heterogeneous
10:20:18 (lmgrd)   network of servers including Windows NT, Linux
10:20:18 (lmgrd)   and UNIX.
10:20:18 (lmgrd)
10:20:18 (lmgrd) -----------------------------------------------
10:20:18 (lmgrd)
10:20:18 (lmgrd)
10:20:18 (lmgrd) Server's System Date and Time: Mon Oct 20 2025 10:20:18 CST
10:20:18 (lmgrd) Invalid License File
newmsg@xilinx:/opt/synopsys/license$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 ubuntu-2204 下的操作步骤 , 按步骤作业,不要跳过

下载 vcs2018 安装包并解压 后

你是安装2018还是2023,2018不需要对license进行额外修改,23版本的需要对license进行修改

网友:
建议用Ubuntu20.04.   22版本vcs和verdi没问题,vc_static等软件依赖libc库等版本又太高,运行容易报栈溢出。

网友:
不要用22版本的Ubuntu,最好用20。

网友B:
最近刚搭好一个ubuntu的环境,需要的话设为最佳,我可以把记录的教程发给你,包括用到的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安装2018还是2023,2018不需要对license进行额外修改,23版本的需要对license进行修改
...

ubuntu22.04 安装的 vcs 2023.12-sp2 + verdi 2023.12-sp2 + scl 2023.03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近刚搭好一个ubuntu的环境,需要的话设为最佳,我可以把记录的教程发给你,包括用到的软件。
...

ubuntu22.04 安装的 vcs 2023.12-sp2 + verdi 2023.12-sp2 + scl 2023.03.  需要的.现在卡在lmgrd不识别license.dat的格式上面.

网友:
试试这个

网友(点评):
还是不识别License file, 不会是网卡地址必须固定为00:0c:29:3b:bc:9b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