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verdi查看实数波形的问题

楼主(2025-10-19):
小弟在使用verdi查看real类型的波形时候,发现顶层的波形(第一个波形),在verdi里是一条直线,但是取值是对的。
下面那个波形是dut的输入波形,波形显示就是正常的。求教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网友A:
By下面选Any change就好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A:
By下面选Any change就好了

改完记得Shift+L刷新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完记得Shift+L刷新一下

谢谢,我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