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大神,如图中的时钟结构,DC综合时应当如何约束?

楼主(2025-10-19):
上面电路将输入时钟CLK_I进行二分频得到CLK_DIV2,同时通过第二个 D 触发器将CLK_DIV2CLK_I同步,生成CLK_DIV2_SYNC,确保时钟信号在跨时钟域或时序敏感场景下的稳定性。
请教各位高手,该时钟结构在DC综合时应当如何约束?

网友A:
这个打一拍为什么是同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打一拍为什么是同步?

sync的那个有三路,这里只画了一路示意。想用clk_i吧这3路额时钟给对齐。这样会有问题吗?这块我是新手,还请您指点一下。

网友:
create_generate_clock -name CLK_DIV2 [get_pins DFF1/Q] -source [get_ports CLK_I] -edges {1 3 5}
create_generate_clock -name CLK_DIV2_SYNC [get_pins DFF2/Q] -source [get_ports CLK_I] -edges {3 5 7}

不过第二个寄存器真的有意义吗?CLK_DIV2本来就是跟CLK_I同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