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A混仿问题

楼主(2025-10-19):
各位好,XA混仿遇到一个问题,模拟IP的模拟端口A与模拟IP的模拟端口B通过net相连,但是工具对A端口做了a2d转换,net变成数字信号了,对B端口做了d2a转换,这样就导致A和B的的电压不一致,请问大家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网友:
那用a2d,d2a命令标注一下对应的node呢?

网友:
你肯定是把模块B定义成数字模块了。 或者路径里面有模块B的verilog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