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nopsys_license_creator 的输入文件从哪里获取?

楼主(2025-10-19):
synopsys license creator 的 open source 按钮点击之后 弹出对话框, 要选择  xxxx.src文件. 问题是这个xxx.src文件从哪里获取? 请大佬指导一下, 谢谢!
从安装目录下面搜到以下后缀*.src的文件列表, 是下面这些文件吗?

newmsg@xilinx:/opt$ find ./ -name '*.src'
./synopsys/verdi/V-2023.12-SP2/share/VIA/Apps/FsdbInvestigation/SerialSig2Parallel/C_SHARE/vcapps_stp_main.src
./synopsys/verdi/V-2023.12-SP2/share/VIA/Apps/FsdbInvestigation/SerialSig2Parallel/C_SHARE/vcapps_stp_elab.src
./synopsys/verdi/V-2023.12-SP2/etc/kdb/sm.src
./synopsys/verdi/V-2023.12-SP2/etc/kdb/kdb.str.sn.src
./synopsys/vcs/V-2023.12-SP2/vcfca/linux64/vcst/lib/etc/kdb/sm.src
./synopsys/vcs/V-2023.12-SP2/vcfca/linux64/vcst/lib/etc/kdb/kdb.str.sn.src
./synopsys/vcs/V-2023.12-SP2/vcfca/aarch64/vcst/lib/etc/kdb/sm.src
./synopsys/vcs/V-2023.12-SP2/vcfca/aarch64/vcst/lib/etc/kdb/kdb.str.sn.src

楼主:
用SynopsysLicenseGenerator.exe 生成的dat

newmsg@xilinx:~$
newmsg@xilinx:~$ lm
20:59:47 (lmgrd) -----------------------------------------------
20:59:47 (lmgrd)   Please Note:
20:59:47 (lmgrd)
20:59:47 (lmgrd)   This log is intended for debug purposes only.
20:59:47 (lmgrd)   In order to capture accurate license
20:59:47 (lmgrd)   usage data into an organized repository,
20:59:47 (lmgrd)   please enable report logging. Use Flexera's
20:59:47 (lmgrd)   software license administration  solution,
20:59:47 (lmgrd)   FlexNet Manager, to  readily gain visibility
20:59:47 (lmgrd)   into license usage data and to create
20:59:47 (lmgrd)   insightful reports on critical information like
20:59:47 (lmgrd)   license availability and usage. FlexNet Manager
20:59:47 (lmgrd)   can be fully automated to run these reports on
20:59:47 (lmgrd)   schedule and can be used to track license
20:59:47 (lmgrd)   servers and usage across a heterogeneous
20:59:47 (lmgrd)   network of servers including Windows NT, Linux
20:59:47 (lmgrd)   and UNIX.
20:59:47 (lmgrd)
20:59:47 (lmgrd) -----------------------------------------------
20:59:47 (lmgrd)
20:59:47 (lmgrd)
20:59:47 (lmgrd) Server's System Date and Time: Sun Oct 19 2025 20:59:47 CST
20:59:47 (lmgrd) Invalid License File
提示无效的License file

网友:
if you search it here it could be find and there is not very complicated. you can find it in the froum...

楼主:
系统是ubuntu22.04, 这个是 .bashrc里面的文件配置

# export PATH=/opt/synopsys/installer_v5.7PATH

# license
export LM_LICENSE_FILE=27000@xilinx
alias lm="/opt/synopsys/scl/2023.09/linux64/bin/lmgrd -c /opt/synopsys/license/synopsys.dat"

# scl
export SCL_HOME=/opt/synopsys/scl/2023.09
export PATH=$PATHSCL_HOME/linux64/bin

# vcs
export VCS_HOME=/opt/synopsys/vcs/V-2023.12-SP2
export PATH=$PATHVCS_HOME/bin

#verdi
export VERDI_HOME=/opt/synopsys/verdi/V-2023.12-SP2
export PATH=$PATH:$VERDI_HOME/bin

楼主:
自己编? 不会啊.哪里有教程?

网友:
luntanli chazhao yixia .src wenjian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bbs.eetop.cn/thread-987338-1-1.html
4# 5# lou

测试过,不行. 用的是 Synopsys License Create v1.2操作的.

网友:
参考下面:
INCREMENT APACM snpslmd 2030.120 31-dec-2030 999999 0 VENDOR_STRING=^1+S SUPERSEDE ISSUED=1-jan-2018 ck=0 SN=RK:2000-0:100000:1 START=1-jan-2018 AUTH={ snpslmd=(LK=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