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隙基准蒙特卡洛仿真偏差太大怎么回事

楼主(2025-10-19):
仿真DC的时候使能了启动电路,但是在蒙特卡洛仿真过程中存在没有启动的情况,是启动电路选择的问题吗?

网友A:
可以跑瞬态,读最后稳定的结果。当然不排除你电路就是有启动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跑瞬态,读最后稳定的结果。当然不排除你电路就是有启动问题

怎么做到跑瞬态再读稳定值,跑瞬态之后跑蒙卡都是图像

网友:
把vbg的tran送到计算器。clip一段稳定的时间再aver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