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小白提问:分不清前仿、后仿、形式验证、IC验证

楼主(2025-10-20):
请问前仿、后仿、形式验证是包括在IC验证里面吗?
IC验证还包括啥,为啥学校课里面没讲过IC验证UVM等,只听过功能仿真?

网友A:
前仿:一般是不带物理延迟信息的网表网表仿真;后仿:加入物理器件的延迟,RC信息的比较接近物理实现的仿真;形式验证:一般应用验证RTL和DC网表的前后实现一致性

网友:
这种基础问题,直接问deepseek就可以啊,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仿:一般是不带物理延迟信息的网表网表仿真;后仿:加入物理器件的延迟,RC信息的比较接近物理实现的仿真 ...

谢谢,那IC验证是不是要包括这些并且更多?我看还需要UVM啥的,课上都没讲过欸,奇怪

在学DFT的时候把这些搞混了,这个也测试那个也测试的。所以DFT是为了解决制造后可能出现的缺陷,IC验证是解决设计中功能的缺陷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那IC验证是不是要包括这些并且更多?我看还需要UVM啥的,课上都没讲过欸,奇怪

在学DFT的时候把这 ...

感觉是这样的

网友B:
前仿和后仿都是功能验证。
UVM是验证的方法学,是功能验证的实现方式,没有UVM之前,testbench都是用verilog写的,UVM出来后,testbench都是采用UVM了(这个一般都是有专门的验证团队才会采用)。也就是说前仿和后仿都可以采用UVM来搭建验证环境。

形式验证:一般都不是验证工程师跑的。

DFT的验证是非常简单的,与功能无关,不需要自己构建测试用例,ATPG完了所有的都是现成的。
DFT的设计是比较复杂。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仿和后仿都是功能验证。
UVM是验证的方法学,是功能验证的实现方式,没有UVM之前,testbench都是用verilo ...

没有UVM前,做验证的方法学,语言,途径可多了。老的有用Verilog搭建testbench的,有用SystemC搭建testbench的,有用Specman-e搭建testbench的,有用Vera搭建testbench的,当然更多的是用SystemVerilog搭建testbench的,而基于SystemVerilog的方法学有VMM和OVM等,基于Vera的方法学有RVM等,基于SystemVerilog的UVM开始大规模应用也就十多年时间而已,而在基于SystemVerilog的UVM之前还有Cadence公司主导的基于SyetmC的UV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