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模混合仿真的奇怪错误

楼主(2025-10-20):
求助各位大佬!我是新手小白,最近使用AMS进行数模混合仿真的时候,卡在了网表生成这一步上,报错类型网上一直没搜到:
*ERROR* (AMS-1245): AMS UNL netlisting has failed because of errors in the design.Right-click the test name on the utputs assistant paneand check Output Log->Netlister Log for errors.Correct your design and netlist again.
...unsuccessfu1.
之后根据报错提示查看netlister.log,最后在assembler.log中发现以下问题:
Communication with PIPE is broken,when reading in Clientpid =45107Terminate process..
In UVISA application,infile,line LOALB: visadev: *E,DLOALB: Design library 'dmslib' not defined while reading verilog package dmslib.EE pka:verilog package (vsT).
visadev load failed. err:5dna assembler failed.(1)
它提示我缺少dmslib库,但我网上根本查不到这个库。后询问chatgpt让我在cadence IC618文件下找这个库,但我完全没有找到。
再次求助各位大佬!新手小白现在遇到这个问题有点红温

网友A:
我记得我之前总遇到这个bug,ams仿真器里面设置的时候,把ams...with unl(好像是叫这个)的勾取消掉再点上,重新跑就不会出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我之前总遇到这个bug,ams仿真器里面设置的时候,把ams...with unl(好像是叫这个)的勾取消掉再点上 ...

也有可能不是这个问题,记不清了,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我之前总遇到这个bug,ams仿真器里面设置的时候,把ams...with unl(好像是叫这个)的勾取消掉再点上 ...

这个设置在哪呀?我好像没什么印象哎,麻烦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我之前总遇到这个bug,ams仿真器里面设置的时候,把ams...with unl(好像是叫这个)的勾取消掉再点上 ...

试了一下,果然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