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scan模式下时钟树可以不做balance吗?这样会导致什么问题吗?

楼主(2025-10-20):
    func模式下,clk1和clk2是两个异步的时钟,scan模式下,这2个时钟都被替换成了scan clk,是否可以只在func模式下对时钟树做balance?
这样做会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A:
怎么可能不做balance,不然会有hold问题。一般都是在func下面单独balance clk1和clk2,然后再在scan下对clk1和clk2 root点做scan clock的balance,这样代价最小,前提是替换scan clk要在root点之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可能不做balance,不然会有hold问题。一般都是在func下面单独balance clk1和clk2,然后再在scan下对clk ...

hold问题不是可以通过加latch 解决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hold问题不是可以通过加latch 解决吗?

LZ是负责到综合是嘛?hold一半后端去解,主要插buffer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是负责到综合是嘛?hold一半后端去解,主要插buffer的多

是的,这是看的相关资料,觉得scan模式下对时钟树做balance会插入buffer和inv,从而增加芯片的面积和功耗

楼主:
我是从事数字设计这一块,主要是担心在scan模式下对时钟树做balance,会插入大量的buffer和inv,从而增加面积和功耗

网友A:
引用 楼主:
hold问题不是可以通过加latch 解决吗?

hold加latch,一点成本意识都没有,每个DFF都加一个latch?latch的size基本上占DFF的一半!那还有功耗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hold加latch,一点成本意识都没有,每个DFF都加一个latch?latch的size基本上占DFF的一半!那还有功耗呢 ...

不是每一个DFF都加,只是在clk1和clk2连接处的那两个寄存器之间加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每一个DFF都加,只是在clk1和clk2连接处的那两个寄存器之间加

如果两个时钟域只有一个信号交互,那为什么要把两个时钟做成同步时钟呢,CTS得大出来多少?功耗和面积都是白白的浪费。信号打两拍,也不用担心什么setup和hold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两个时钟域只有一个信号交互,那为什么要把两个时钟做成同步时钟呢,CTS得大出来多少?功耗和面积都 ...

我的意思是scan chain上,先把clk1的寄存器全部串在一起,然后再把clk2的寄存器串到这个chain上去,这样的话就只用在寄存器的交接处插入一个latch 去修hold

网友:
两个clock domain之间加lockup latch不就是用来修scan 模式下hold违例的嘛,scan 模式下不会去把tree再调平的

网友:
第一种:不加latch的scan chain,clock tree必须balance
第二种:加latch的scan chain,可以不balance。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scan chain上,先把clk1的寄存器全部串在一起,然后再把clk2的寄存器串到这个chain上去,这样 ...

那你怎么知道一定是hold有问题,不是setup问题。每次PR可能面临的时序都不太一样,你让人家怎么给你一次次搞?时序要从设计源头解决,不能靠后面人工去解决,你这样只能做做小规模简单设计,做不了大型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