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T 发现min pulse width ,怎么让工具自动修?

楼主(2025-10-20):
我用fix_eco_drc -type min_pulse_width  ,会报 Error  需要在SMSA mode 执行。

我知道DSMA ,这个SMSA 是啥 mode?怎么进?

我的min pulse width 主要是sram delay的问题 。 我把sram的 lvt 换成 ulvt 也没变好多少 ,-640p降到 -610p
而且 我内部的max transation 都是clean的。

求大佬解惑 指导下 怎么修?

楼主:
我的问题解决了: 主要是sdc的问题 。这些path 都在mbist mode的 clock 下,
sdc漏掉了一些 case_anylsis, 加上去之后 min pulse width 就没了

网友:
check memory路径,看看是否还有优化空间;尝试替换新类型的快速memory;实在不行就要降低规格了

网友:
你看下BUF是不是摆的太远了

网友A:
大概率是打错字了,就是DMSA

网友:
差太多的话可能 IP 选型就有问题。

楼主:
sram 内部的delay 就有400ps ,实在修不了。 已经发给领导看了,等消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概率是打错字了,就是DMSA

我在DSMA mode 下,他也报这个Error

网友:
SMSA 需要的license 不同。 应该在2023版本后才有。

网友:
换SRAM的V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