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essent TK/LBIST hybrid flow 不加 ijtag 接口的方案

楼主(2025-10-20):
      设计里面没有 MCU,只靠 SPI 4 个 pin 配置内部的寄存器,同时作为 scan IO,其中 SPI_CSN 作为 scan_rstn,SPI_SCK 作为 test_clock,SPI_SDI 作为 scan_in,SPI_SDO 作为 scan_out,另有  4 个输入pin 分别作为 scan_en, edt_update,control_point_en 和 observe_point_en。
       目前不加 LBIST 只有 EDT 的 flow 我已跑通,而加入 LBIST 后,lbist user_guide 上介绍的以及我自己实际做的实验都是被自动插入了 ijtag 的 port,但是我还是不想使用 ijtag,不知道有没有大佬做过这样的方案,希望不吝赐教,谢谢!

楼主:
时钟有 4 个,crg/spi_pos, crg/spi_neg, crg/osc_1m, crg/pll_100m

楼主(2025-11-20):
hybrid flow 是软硬结合的,必须用 ijtag,如果想用没有 ijtag 接口的 tessent flow,那就只能用 LBIST Architect Flow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