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加入斩波后,失调电压反而增加了

楼主(2025-10-20):
用一个折叠共源共栅运放做斩波,单端输出,然后接成单位负反馈,tran仿真计算输出端的均值得到失调电压,虽然sigma降低了,但是均值增加了。这是为什么呢?求问。

没加斩波

没加斩波

加了斩波

加了斩波

网友A:
怀疑是chopper开关没做对称或者是时钟没做对称导致,可以先用理想chopper开关和时钟试试

网友:
应该看标准差是减小了的

网友B:
计算输出端平均值吗?不是差分输入的差值再求平均值吗?

网友C:
很简单啊,chopper导致增益下降,输出因为运放增益有限当然偏离了设计值了。单位增益负反馈误差就是1/A。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计算输出端平均值吗?不是差分输入的差值再求平均值吗?

因为运放正输入端接的是个dc值,所以就直接减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怀疑是chopper开关没做对称或者是时钟没做对称导致,可以先用理想chopper开关和时钟试试 ...

有可能,当时就直接设了几个微的宽度,没怎么考虑是否对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简单啊,chopper导致增益下降,输出因为运放增益有限当然偏离了设计值了。单位增益负反馈误差就是1/A。 ...

懂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