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GC型TIA放大器仿真相位裕度问题

楼主(2025-10-20):
使用IHP的SG25H5工艺搭建接收机前端TIA跨阻放大器 电路结构、前仿得幅频特性曲线如图

相位曲线表明该放大器不稳定,不使用电感得条件下如何使该电路获得足够的相位裕度?
在这种不稳定情况下进行瞬态仿真分析,发现调整器件参数可以使输出无明显跳变(但仍不满足相位裕度要求),该放大电路需要满足相位裕度要求吗?还是不应该选择射随器输出作为相位仿真对象?亦或RGC型放大器不需要满足相位裕度?那为何输出会产生跳变?

网友A:
选择BJT作为主管是出于低噪声的考虑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选择BJT作为主管是出于低噪声的考虑吗?

主要还是高带宽和高的跨导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