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电流舵DAC差分输出波形幅值有差异

楼主(2025-10-21):
大家好,我在进行仿真的时候,电源电压1.2v,输入正弦波为0.6±0.2,这个输入正弦波经过一个理想的adc,其verf=1,然后再经过dac,输出的电流流过电阻,发现他们的差分波形的幅值是有差异的,相当于往下平移了一段距离,我的输入也在adc的量化范围内呀,输出的差分为什么是不对齐的呢?

网友A:
把输入正弦波改成0.4±0.4试试,或者说让输入正弦波的最小值为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输入正弦波改成0.4±0.4试试,或者说让输入正弦波的最小值为0

0.4±0.4就对齐了,为什么呢?如果我的共模就是0.6又该怎么处理呢?谢谢

网友:
你的DAC的vref是多少,当输入正弦波为0.6±0.2时OUTN和OUTP的交点处电压为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