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个mΩ.mm2啥意思啊,

楼主(2025-10-21):
这个mΩ.mm2啥意思啊,

网友:
功率MOS 导通电阻,毫欧/每平方毫米

网友A:
比导通电阻,衡量功率管非常重要指标之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导通电阻,衡量功率管非常重要指标之一

mΩ每平方mm吗,平方毫米面积是功率管WL面积还是啥面积

网友A:
引用 楼主:
mΩ每平方mm吗,平方毫米面积是功率管WL面积还是啥面积

我认为不是没,因为这是电阻(是电导的倒数,可以理解成单位面积电导率的导数)大小是有源区域的面积。LDMOS 一般算上drain 到source 距离乘以W,VDMOS就剩NPLUS的注入面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不是没,因为这是电阻(是电导的倒数,可以理解成单位面积电导率的导数)大小是有源区域的面积。LD ...

是我尺子标的面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不是没,因为这是电阻(是电导的倒数,可以理解成单位面积电导率的导数)大小是有源区域的面积。LD ...

是10*8.02面积吗,或者是我已经知道管子的宽长,如何知道内阻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10*8.02面积吗,或者是我已经知道管子的宽长,如何知道内阻呢

跟Vgs相关的,可以仿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