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vcs+xa数模混仿真

楼主(2025-10-21):
背景:数字i2C+EPROM, 模拟netlist,一般仿真是ams,界面操作,本质模拟部分是spectre仿真器,仿真较慢

解决办法:vcs+xa, 用vcs编译器生成可执行文件,最后执行此文件,生成仿真文件。

1 入口文件:run:

  1. vcs -full64  -ad=1.ctrl testbentch.v -l vcs.log  +lint=TFIPC-L -o simfile

2 控制文件:1.ctrl

choose xa -n ./input.ckt -o verilogsim -c zzcmd -mt 30;
a2d loth=1 hith=1 cell=sim_top_1014 port=* ;
d2a hiv=5 lov=0 cell=sim_top_1014 port=* ;
bus_format <%d>;
duplicate_net_inst_name enable;
use_spice -cell sim_top_1014;

3 input.ckt 模拟网表文件
4 testbentch.v  verilog顶层文件
5 1.cmd  xa配置文件

  1. set_waveform_option -format fsdb

6 运行run文件
7 运行simfile文件

8 ctrl+z终止运行

网友A:
你的模拟网表是怎么生成的

网友:
没用过这个流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模拟网表是怎么生成的

仿真器选择hspiceD, simulation->create netlist,拿到input.ck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