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VCO的两个P/N管怎么画

楼主(2025-10-21):
这是vco不带电容电感的部分。求教这2个P(N)管怎么画,是一边一个P(N)管对称摆放还是把这2个P(N)管画成叉指ABBA共质心?具体怎么画和震荡频率有关系么。

感激不尽!

网友A:
能看懂吧,不需要交叉什么的,两侧加dummy就行,线要宽,包括悬臂,gate连线

网友:
几层金属

网友:
这种我的理解和画法是对称 管子和金属线完全对称不需要共质心匹配

网友:
有源部分的layout,还是得先确定你怎么接入你的无源部分,方向,尺寸,横着摆放竖着摆放,这很关键。

网友B:
ABBA对称的画法,包括金属层对称。而且需要注意负阻管的金属线连接线(VP/VN)需要满足尾电流大小,所以需要采用多孔多层金属画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ABBA对称的画法,包括金属层对称。而且需要注意负阻管的金属线连接线(VP/VN)需要满足尾电流大小,所以需 ...

大哥你是不是画过这种vco,还流片过?

网友:
VP VN两路需要完全对称,包括寄生电阻和寄生电容

网友:
这种我们都RF工程师自己画,主要是对称 要根据电感,transfomer的接入PIN位置来调整 画完后金属部分一起电磁仿真后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看懂吧,不需要交叉什么的,两侧加dummy就行,线要宽,包括悬臂,gate连线
...

非常感谢,再麻烦问下悬臂是什么,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再麻烦问下悬臂是什么,谢谢~

悬臂就是VP VN,VCO电感的OUTP OUTN,俗称悬臂,因为要用TOP metal,其他VCO的cell都是以这两条线为中心对称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哥你是不是画过这种vco,还流片过?

我不是做版图的,但看过这类版图。

网友:
没有共源共栅,也没有Match要求,就正常画法,记得大电流附近加dummy,线径加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看懂吧,不需要交叉什么的,两侧加dummy就行,线要宽,包括悬臂,gate连线
...

我这画的差不多,要看工艺看器件是否能转

网友:
高速的一般是对称放,注意寄生,连线要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