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IC库TechFIle文件区别

楼主:
请问如下几个.tf文件有什么区别,能看出来的是顶层metal分别是TM1,TM2,TM3。请问如果我是1p3m的话,应该选择哪个tf。
scc015uhv_vhs33_1p3m_2ia_1tma1_1alpa1.tf
scc015uhv_vhs33_1p3m_2ia_1tma2_1alpa2.tf
scc015uhv_vhs33_1p3m_2ia_1tma3_1alpa3.tf

网友A:
那不是根据你项目实际需要,做选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不是根据你项目实际需要,做选择的?

应该是不同厚度的顶层金属,分别是0.4 0.6 0.8,数模混合的芯片,模拟部分的top metal厚度选择的是0.8,那么数字的top metal应该也选择0.8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