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T抽取SDF需要读取SDC以及设置derate和SI吗

楼主(2025-10-21):
请教下各位大佬,PT抽取SDF需要读取SDC以及设置derate和SI吗?

网友A:
不用,仿真的时候只能整体用max或整体用min, 所以吐SDF单纯点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仿真的时候只能整体用max或整体用min, 所以吐SDF单纯点就行

好的,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