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di如何批量修改radix

楼主(2025-10-21):
求助,使用verdi的时候只知道能够单独地对某一个信号修改radix,如图所示。要怎么样才能够批量修改多个信号的radix呢?

网友A:
没记错的话,按住ctrl选中多个信号,随便在一个信号上点右键更改radix就可以了吧

网友B:
ctrl选中多个signals,标签Waveform->Signal Value Radix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记错的话,按住ctrl选中多个信号,随便在一个信号上点右键更改radix就可以了吧 ...

谢谢回复,已测试该方法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ctrl选中多个signals,标签Waveform->Signal Value Radix

谢谢解答,已测试该方法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