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GDS和spf的差异

楼主(2025-10-21):
小弟对于这种情况很困惑,恳请大神解答,我做了一个对比

样品1:一个svt的gds,抽取其spf,将其中svt替换为lvt
样品2:一个lvt的gds(由上述的svt替换layer得来),直接抽取spf
仿真结果iddq相同,但是延迟和idda有些许差别,请问下这是因为不同器件在抽pex会有不同的走线规则,从而导致误差吗

网友A:
VTH 不一样 器件性能也不一样的撒

楼主:
引用 网友A:
VTH 不一样 器件性能也不一样的撒

我已经替换成一样了vt了哇,一个是改spf一个是改gds,最终都是lvt的器件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