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kill怎么获取PDK里的GDS number ??

楼主(2025-10-22):
如题 找到了techGetLayerNum() 这只是获取layer number 有些工艺layer number和gds number一样有些不一样 太坑了
目前找到gds号通常在layermap里定义 有个比较慢的办法就是解析layermap 自己写函数定义层次和gds 求助大佬们有没有方便的办法!!

网友A:
你说的不一样,是不是mask number和gds number?layermap和工具显示的肯定一样,但mask number是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不一样,是不是mask number和gds number?layermap和工具显示的肯定一样,但mask number是不一样的 ...

你看 我这个工艺 上面这三个number都不一样 前面三个数字都有函数直接获取
唯独GDS number没有 目前找不到好办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看 我这个工艺 上面这三个number都不一样 前面三个数字都有函数直接获取
唯独GDS number没有 目前找 ...

上面那三个number是不同含义,gds number我没找到好的办法直接得到,61之后的OA数据已经不包括gds number的内容;折中办法自己得到layermap,然后用layer name/layer purpose的格式在layermap里去匹配得到gds numb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