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smic013工艺中可以同时使用3中电压类型的期间吗?

楼主:
哪位大神知道smic013工艺中能不能同时使用3中电压类型的器件?比如像上图所示,设计规则里有1.5V/3.3V/5V的设计规则,但是我手上没有对应的pdk,像请问哪位使用过类似的工艺,可不可以同时调用三种电压类型的器件?

楼主:
有相关的pdk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相关的pdk吗?

不可以 只能5V+3.3V 或者5V+1.8V  两种就够了   用三种的目的是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