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PMOS输入五管OTA的PSR+问题

楼主(2025-10-22):
关于PMOS输入五管OTA的PSR+问题:

求PSR+,先合并两个输入对管,两个NMOS电流镜,接着可以有不同的步骤如下:
方法①:求出电源往下看的总电阻Rtot,再计算输出端对地的电阻Rd,接着Rd/Rtot=vout/vdd。
方法②:电流源M5管等效成单个电阻rop,先计算vdd到rop另一端的增益,这里可以用分压计算。然后计算该点到输出的增益,类似于共栅极求增益。两个增益相乘就是vout/vdd
方法③:求输出端向上看的电阻,这样vout/vdd≈1/gm*gm*ro*ro,比实际值小很多。

仍存在的疑惑:
方法③应该是错误的,但是根本原因不太理解。如果输入对管是理想电阻,即从电源往下看和从输出端往上看两种情况的阻值一样,那该方法应该正确吧?

NMOS电流镜合并后的阻抗是1/gm||ro||ro,还是约等于1/2gm呢?仿真结果貌似是后者。而输入对管合并后gmro不变,但ro降低至原来的一半

附图

随便截的,请忽略无关内容

楼主:
顶一下哇,求答疑

网友:
一个MOS管,从源端和漏端看入的电阻天差地别,一个由MOS组成的运放,又怎么能假设电源和输出的互相看入的阻抗一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