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SRAM bitwise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5-10-22):
SRAM bitwise是什么意思??从代码能看出来支持bitwise吗??

网友A:
按位写入,SRAM多一组bitwise的端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位写入,SRAM多一组bitwise的端口

就是可以只写一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可以只写一位?

可以,一位到W位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一位到W位都行

所以跟bit write 一个意思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所以跟bit write 一个意思吗??

对,叫法不一样而已,还可以叫bit mask, bit enabl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叫法不一样而已,还可以叫bit mask, bit enable

mask住的不变,其他的按位写入,可以这样操作是吧

楼主:
bit wise是不是可以当bit mask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