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2025年6月的Scl

楼主(2025-10-22):
目前使用的SCL版本是2025.03,试验了很多个破解工具,始终无法解决这个问题,只能求助论坛里的大佬了。

有没有路过的大佬分享一个  2025.06版本的  SCL 。

网友:
需要添加sign字段。将你的license.dat文件拖到fix程序上执行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A:
scl2503使用2506的tool没有问题,多个工具测测通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scl2503使用2506的tool没有问题,多个工具测测通过。

那应该是我的license生成有问题。可是我后面加载了sign字段之后,连破解license都出问题了。显示No features to serve, exiting

有没有路过的大佬可以帮我看看的呀。

Scl使用的是 2025.06 版本,Verdi、DC、fm等软件使用的是 2025.06 版本

楼主:
已解决了,原来是需要将原路径下的snpslmd可执行文件替换成patch过的snpslmd文件,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
license本身并没有问题。(2018年后的软件的license需要加上sign字段)

网友:
thanks for the info

网友:
Thanks for your sharing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解决了,原来是需要将原路径下的snpslmd可执行文件替换成patch过的snpslmd文件,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
...

Synopsys 도구를 시작하는 데 1분 이상 걸리나요?

网友:
不行,还是报版本错误

网友:
10:03:09 (snpslmd) DENIED: "Verdi" 1@ABC  [abc194272654] "v2023.06"(License server system does not support this version of this feature. (-25,334))
*WARN* Verdi-Elite (Verdi) license is not available. Try to check out Verdi-Apex (Verdi-Ultra) license.
10:03:09 (snpslmd) UNSUPPORTED: "VERDI-ULTRA" (PORT_AT_HOST_PLUS   ) 1@abc  [abc194272654] (No such feature exists. (-5,346))

[ERROR] Could not checkout Verdi Elite (Verdi) license. Use verdi -licdebug for more inform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