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l SDM noise folding原理分析

楼主(2025-10-22):
求助。小数pll中由于CP的非线性,导致SDM高频量化噪声折叠到带内的原理和分析

网友A:
学一下IM2,IM3的概念就知道了。比如两个高频信号,f1,f2,由于非线性会产生f1-f2,2f1-f2等较低频的分量。
也就是说非线性导致了高频的能量折叠到了低频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一下IM2,IM3的概念就知道了。比如两个高频信号,f1,f2,由于非线性会产生f1-f2,2f1-f2等较低频的分量 ...

OK,FNPLL中这里f1,f2怎么理解,SDM的高频noise fn和CP的工作频率fref两者之间产生类似fn-fref,导致带内noise抬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OK,FNPLL中这里f1,f2怎么理解,SDM的高频noise fn和CP的工作频率fref两者之间产生类似fn-fref,导致带内 ...

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