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讯] 倾佳电子基于SiC模块的120kW级联SST固态变压器功率模块设计与拓扑分析

楼主(2025-10-22):
倾佳电子基于SiC模块的120kW级联SST固态变压器功率模块设计与拓扑分析倾佳电子(Changer Tech)是一家专注于功率半导体和新能源汽车连接器的分销商。主要服务于中国工业电源、电力电子设备和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倾佳电子聚焦于新能源、交通电动化和数字化转型三大方向,并提供包括IGBT、SiC MOSFET、GaN等功率半导体器件以及新能源汽车连接器。
倾佳电子杨茜致力于推动国产SiC碳化硅模块在电力电子应用中全面取代进口IGBT模块,助力电力电子行业自主可控和产业升级!
倾佳电子杨茜咬住SiC碳化硅MOSFET功率器件三个必然,勇立功率半导体器件变革潮头:
倾佳电子杨茜咬住SiC碳化硅MOSFET模块全面取代IGBT模块和IPM模块的必然趋势!
倾佳电子杨茜咬住SiC碳化硅MOSFET单管全面取代IGBT单管和大于650V的高压硅MOSFET的必然趋势!
倾佳电子杨茜咬住650V SiC碳化硅MOSFET单管全面取代SJ超结MOSFET和高压GaN 器件的必然趋势!

1.0 执行摘要  倾佳电子旨在对一款用于级联固态变压器(SST)的120kW功率模块进行详尽的技术分析与设计论证。报告的核心是评估采用基本半导体(BASiC Semiconductor)的BMF240R12E2G3型1200V碳化硅(SiC)MOSFET半桥模块,在900V直流母线电压下构建该功率单元的可行性。
分析表明,采用BMF240R12E2G3模块构建120kW功率单元在技术上是完全可行的。倾佳电子推荐采用一种集成的拓扑架构,即以级联H桥(Cascaded H-Bridge, CHB)作为输入级,并为每个H桥单元集成一个双有源桥(Dual Active Bridge, DAB)DC-DC变换器以实现电气隔离和电压变换。这种架构具备卓越的模块化和可扩展性,是中高压应用的理想选择。
关键性能预测显示,该功率模块在满载120kW工况下,总损耗预计约为2.4kW,可实现约98%的峰值转换效率。这一高性能表现主要得益于SiC器件优异的开关特性。然而,倾佳电子的核心结论指出,本设计的关键挑战并非电气性能,而是热管理。在如此高的功率密度下,产生的热量必须通过高效的散热系统导出。计算分析明确指出,传统的强制风冷方案无法满足散热要求,必须采用液体冷却系统。
最后,倾佳电子强调了在级联系统中实现稳定运行所需的复杂分层控制策略。该策略必须能够协同管理所有功率模块,解决输入电压均衡和输出功率均分等关键问题,确保整个SST系统的可靠性和高性能。倾佳电子为该功率模块的后续工程开发、样机制作和系统集成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详细的设计指导。

2.0 BMF240R12E2G3 SiC功率模块特性表征
作为整个功率模块的核心,对BMF240R12E2G3 SiC功率模块的深入理解是所有后续设计决策的基石。本章节将对其关键的电气与热力学特性进行解构,以明确其工作边界并为系统设计提供依据。
2.1 静态与动态电气特性分析电压与电流额定值:该模块的额定漏源击穿电压(VDSS)为1200V,在壳温(TH)为80°C时,其连续漏极电流(ID)额定值为240A 。在900V的直流母线电压下,1200V的额定电压提供了33%的电压裕量。这一裕量对于抑制由SiC器件快速开关引起的电压过冲至关重要,是确保器件可靠性的必要条件 。对于一个120kW的功率模块,其在900V母线下的平均直流电流为 120kW/900V≈133.3A。240A的额定电流远高于此工作电流,为设计提供了充足的热设计空间。
导通电阻(RDS(on)):模块的典型导通电阻在结温(Tvj)为25°C时为5.5 mΩ,但在结温升高至175°C时,该值会显著增加到10.0 mΩ 。导通电阻随温度接近翻倍的特性,是SiC MOSFET的一个关键特征,必须在损耗计算模型中精确建模,因为它直接决定了模块在实际工作温度下的导通损耗。
开关能量(Eon, Eoff):在数据手册给出的800V/240A测试条件下,典型的开通能量(Eon)为7.4 mJ,关断能量(Eoff)为1.8 mJ(结温25°C时)。这些数值是后续进行详细开关损耗建模的基准。SiC技术的核心优势之一便是其极低的开关能量,这使得变换器能够在更高的开关频率下运行,从而减小磁性元件和电容器的体积,提升功率密度 。
体二极管特性:该模块利用了SiC MOSFET的本征体二极管。理论上,SiC体二极管的反向恢复电荷(Qrr)几乎为零,这与硅基IGBT相比是一个巨大的优势 。然而,数据手册中仍标明了在800V/240A条件下,反向恢复能量(Err)为160 µJ(25°C)。在半桥拓扑中,当一个MOSFET开通时,其开通损耗必须计入对管体二极管的反向恢复损耗,因此该参数不可忽略 。

2.2 热力学特性与最大工作极限结-壳热阻(Rth(jc)):数据手册标明,每个开关器件的结-壳热阻最大值为0.09 K/W 。该参数是连接功率损耗与器件结温的核心桥梁,也是第6.0章节中热管理设计的出发点。
工作温度范围:模块的最高允许工作结温(Tvjop)为175°C 。尽管SiC材料本身能够承受更高的温度,但考虑到封装材料、焊点疲劳等长期可靠性因素,在工程设计中通常会设定一个更保守的额定工作结温,例如125°C至150°C之间 。
集成的NTC热敏电阻:模块内部集成了一个在25°C下标称电阻为5 kΩ的负温度系数(NTC)热敏电阻 。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功能,它为实现实时结温监测和过温保护提供了硬件基础,对于防范潜在的热失控风险、保障系统安全运行至关重要。
2.3 栅极驱动要求与设计考量栅极电压水平:数据手册推荐的开通栅极驱动电压(VGS(on))范围为+18V至+20V,关断栅极驱动电压(VGS(off))范围为-4V至0V 。采用负压关断对于SiC MOSFET应用尤为关键,特别是在高频桥式拓扑中,它能有效提高器件的抗dv/dt干扰能力,防止因米勒电容耦合导致的误开通。
栅极电荷与电阻:模块的总栅极电荷(QG)为492 nC,内部栅极电阻(RG(int))为0.37 Ω 。这些参数直接决定了栅极驱动电路所需提供的峰值电流和平均电流能力,是选择驱动芯片和设计外部栅极电阻(RG(ext))的核心依据。$R_{G(ext)}$的选择是一个典型的工程权衡:较小的电阻可以实现更快的开关速度,从而降低开关损耗,但同时会加剧电磁干扰(EMI)和电压过冲问题 。
对这些基础特性的分析揭示了设计中更深层次的关联性。首先,导通电阻显著的正温度系数特性隐藏着潜在的热失控风险。其内在逻辑是:负载电流的增加导致导通损耗(Pcond=I2⋅RDS(on))上升,进而推高结温(Tj)。根据数据手册曲线 ,$R_{DS(on)}$会随$T_j$的升高而显著增大,这又反过来使得在相同电流下的导通损耗进一步增加,形成了一个正反馈循环。如果热管理系统无法有效耗散这部分不断攀升的热量,结温将持续升高直至器件损坏。这表明,热设计的考量绝不能仅限于稳态工况,还必须确保系统在经受瞬态过载时不会触发这一恶性循环。
进一步地,这种热失控风险要求热管理系统与控制系统之间必须建立直接的联系。仅仅依赖被动的散热方案可能不足以应对所有工况。模块集成的NTC热敏电阻 为主动热管理提供了可能。一个智能化的控制系统必须能够利用NTC的实时温度反馈,在结温接近临界阈值时,通过限制输出电流或调整调制策略来主动降低模块的功率输出。这使得热设计从一个静态的硬件问题,演变为一个动态的、软硬件协同的设计挑战,其中控制算法成为保障系统热安全与可靠性的有机组成部分。

表1: BMF240R12E2G3模块关键电气与热力学参数汇总
参数符号测试条件典型值/范围单位
漏源击穿电压VDSSVGS=0V1200V
连续漏极电流IDTH=80∘C240A
导通电阻 (25°C)RDS(on)VGS=18V,ID=240A,Tvj=25∘C5.5mΩ
导通电阻 (175°C)RDS(on)VGS=18V,ID=240A,Tvj=175∘C10.0mΩ
推荐开通栅压VGS(on)-18... 20V
推荐关断栅压VGS(off)--4... 0V
总栅极电荷QGVDS=800V,ID=240A,VGS=18V/−4V492nC
内部栅极电阻RG(int)f=1MHz0.37Ω
开通能量EonVDS=800V,ID=240A,Tvj=25∘C7.4mJ
关断能量EoffVDS=800V,ID=240A,Tvj=25∘C1.8mJ
反向恢复能量ErrVDS=800V,ID=240A,Tvj=25∘C160µJ
最高工作结温Tvjop-175°C
结-壳热阻Rth(jc)每开关0.09 (Max)K/W

3.0 级联固态变压器的系统架构框架本章节旨在建立系统级的宏观认知,明确单个120kW功率模块在整个级联SST架构中所扮演的角色和需满足的接口要求。
3.1 三级式SST架构概述  固态变压器通常采用三级式架构:一个中压AC-DC整流级,一个带电气隔离的DC-DC变换级,以及一个低压DC-AC逆变级 。这种结构的功能最为完备,能够在一个装置内同时实现电压变换、电气隔离、功率因数校正、双向潮流控制等多种高级功能,是未来智能电网的核心装备之一 。用户的需求聚焦于构成SST的功率模块,该模块通常包含前两个级(AC-DC和DC-DC)。鉴于其“级联”的应用背景,该模块被设计为构建中压接口的基本单元。
3.2 作为基本构建单元的功率模块直接处理中压配电网电压(例如13.8 kV)对于单个功率变换器而言是不现实的。因此,级联架构应运而生,它通过将多个低压功率模块在输入侧串联,共同分担电网侧的高电压 。这就是级联系统的核心思想。每个120kW、900V直流母线的功率模块,就构成了这个串联链条中的一个“子单元”或“功率单元”。以一个7.2 kV(相-中线)的电网为例,经过整流后的直流高压需要大约11到12个这样的功率模块串联均压才能承受。
3.3 串联与并联互联的接口要求输入侧:对于输入侧串联,每个模块必须能够承受其均分到的总直流母线电压。更重要的是,系统必须具备输入电压主动均衡控制的能力,以防止因参数差异或动态过程导致的电压不均,从而避免个别模块过压损坏 。
输出侧:各模块的输出侧可以根据应用需求进行并联以增大电流容量,或者保持独立以驱动不同的负载。输出并联时,必须实施精确的功率均分控制策略,以抑制模块间的环流,确保负载的均匀分配 。
隔离要求:每个功率模块内部必须包含电气隔离环节。这不仅是安全规程的要求,确保低压输出侧与中压输入侧的绝对隔离,同时也为输出侧的灵活接地配置提供了可能 。
系统级的架构需求对模块内部的拓扑选择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级联系统要求输入串联,这意味着拓扑本身必须是模块化的,且模块间不应存在复杂的磁耦合。级联H桥(CHB)拓扑由一系列结构相同的、相互隔离的H桥单元构成,天然地满足了这一要求,使其成为中压变流器领域的首选方案 。相比之下,设计一个单一的、结构复杂的、直接处理高压的变换器,不仅技术难度巨大,而且缺乏可扩展性,可靠性也难以保证。因此,系统架构决定了功率模块必须采用易于复制和互联的拓扑,CHB架构正是不二之选。
此外,级联架构天然地为系统带来了“优雅降级”(N+1冗余)的潜力。在一个由数十个模块构成的系统中,单个模块的故障是可预见的。当一个模块发生故障时,控制系统可以将其从电路中旁路掉。剩余的正常模块则可以通过微调其输出电压,略微提高输出来补偿故障模块的缺失,从而维持系统总输出电压的稳定。这要求控制系统具备高度的智能,能够实时检测故障、动态重构系统拓扑,并在新的拓扑下重新实现各模块间的电压均衡。这意味着在初始设计阶段,就应为这种冗余能力预留设计裕量,例如让模块在正常工况下运行在略低于其额定电压的水平,以便在故障发生时有足够的提压空间。这种设计理念极大地提升了整个SST系统的可用性和可靠性。

4.0 功率模块的拓扑分析与选择
本章节将对适用于120kW功率模块的变换器拓扑进行严格的评估与比较,以确定最优的设计方案。
4.1 高压级:级联H桥(CHB)变换器级联H桥(CHB)是中压模块化变流器(如STATCOM和SST)的行业标准拓扑 。在SST的AC-DC整流级,电网的每一相都由一串H桥功率单元串联而成。每个120kW的功率模块可以被设计为构成CHB的一个H桥单元。由于BMF240R12E2G3模块本身是半桥结构,因此需要两个该型号的模块来构成一个完整的H桥。
优点:CHB拓扑具有无与伦比的模块化特性,易于扩展至任意电压等级。通过移相控制,它可以合成出高质量、多电平的交流电压波形,谐波含量极低,从而减小了滤波器的体积和成本 。
挑战:CHB架构的主要挑战在于,每个H桥单元都需要一个相互隔离的直流电源。此外,其控制系统相对复杂,需要精确地控制和均衡所有串联单元的直流侧电容电压 。
4.2 隔离级:双有源桥(DAB)变换器在每个CHB单元内部,双有源桥(DAB)变换器是实现隔离式DC-DC变换的最理想选择 。DAB变换器由两个通过中频变压器(MFT)连接的全桥(或半桥)电路构成。
工作原理:功率的传输和方向由两个桥臂输出的方波电压之间的相移角(ϕ)来控制 。其传输功率可近似表示为 PωLV1V2sin(ϕ),其中V1和V2为两侧桥臂电压,ω为开关角频率,L为等效串联电感。
调制策略
单移相(SPS)控制:这是最基础的控制方式,实现简单。但其缺点是在轻载或电压转换比偏离1时,系统内部会产生较大的无功环流,导致额外的导通损耗,并且会丢失零电压开通(ZVS)特性,降低效率 。
扩展/双重/三重移相(EPS/DPS/TPS)控制:这些高级调制策略通过引入桥内移相等额外的控制自由度,能够在更宽的工作范围内优化功率传输,最小化无功环流,减小电流应力,并扩展ZVS的实现范围,从而显著提升变换器在全工况范围内的效率 。在实际设计中,需要在控制复杂度和效率增益之间做出权衡。
中频变压器(MFT)设计:DAB变换器工作在高开关频率(例如50-200 kHz),这使得其核心部件——中频变压器的体积和重量相比传统的50/60 Hz工频变压器可以大幅减小 。在DAB拓扑中,变压器的漏感不再是寄生参数,而是成为能量传输的关键元件,其大小需要被精确设计和控制。

4.3 推荐的集成拓扑:CHB-DAB功率单元  综合以上分析,最合理且高效的功率模块架构是将DAB变换器直接集成到CHB的每个H桥单元中 。在这种集成方案中,DAB变换器的输入侧连接到H桥单元的900V直流母线。DAB负责提供必要的电气隔离,并将电压降至目标低压直流水平(例如,为直流微电网提供400V直流电,或为最终的DC-AC逆变级供电)。这个高度集成的CHB-DAB功率单元,就成为了整个SST系统中可标准化的、可复制的基本构建模块。
在这一架构中,中频变压器(MFT)的设计成为一个跨学科的挑战。它不仅仅是一个电气元件,其设计过程是电气性能、热管理和高压绝缘三者之间复杂权衡的结果。MFT工作在高频(如100 kHz)和高压(900V原边)的严苛环境下。高频工作会带来显著的磁芯损耗(磁滞损耗和涡流损耗)和绕组损耗(趋肤效应和邻近效应),这些损耗在紧凑的体积内产生大量热量 。同时,原副边之间的高压差要求使用坚固的绝缘材料,但绝缘材料往往是热的不良导体。因此,MFT的设计必须在低损耗(电气)、高效散热(热学)和高介电强度(绝缘)这三个相互制约的目标之间寻求最优解,这是一个典型的多物理场耦合工程问题。
更进一步,DAB的调制策略选择直接决定了关键元器件的应力水平。例如,采用先进的三重移相(TPS)控制策略,其目的就是为了在能量传输过程中最小化无功环流 。无功环流虽然不贡献于净功率传输,但它会显著增大流经MOSFET和变压器绕组的电流有效值(RMS)。更高的RMS电流意味着更高的导通损耗(I2R)和更大的元器件电流应力。因此,通过实现一个更复杂的控制算法(如TPS),可以直接降低元器件的工作温度,甚至可能允许使用更小尺寸的MFT或散热器,或者在相同的热限制下实现更高的功率吞吐量。这清晰地表明,控制软件的选择直接影响着硬件设计、成本和最终的系统功率密度。

表2: 候选功率模块拓扑的比较评估
评估维度CHB-DAB集成单元 (推荐)MMC-DAB集成单元传统三级式模块 (AC-DC-AC)
模块化与可扩展性优异。天然的模块化结构,易于串联扩展电压。优异。同样是模块化拓扑的典范。良好。但通常针对特定电压等级设计,扩展性稍差。
电压应力低。每个模块仅承受总电压的一部分。低。子模块电压应力低。高。输入级需承受全部或大部分输入电压。
控制复杂度高。需要复杂的系统级电压均衡控制。非常高。需要复杂的电容电压均衡和环流抑制控制。中等。各级解耦,控制相对独立。
元器件数量多。每个单元包含完整的变换器。非常多。子模块数量巨大。较少。结构相对集中。
无源元件尺寸小。得益于高频MFT。小。同样采用高频隔离。大。若采用工频/低频隔离,变压器体积巨大。
故障容错性优异。支持N+1冗余和故障旁路。优异。具备类似的冗余能力。差。单点故障可能导致整个模块失效。
综合评价最适合中高压、大功率级联SST应用,在模块化、可靠性方面优势明显。技术上可行,但控制更复杂,成本可能更高。不适合级联应用,无法有效分担高压。

5.0 功率损耗建模与效率预测本章节将对功率模块的各项损耗进行严谨的、自下而上的定量计算。精确的损耗模型是后续热管理设计的基石。
5.1 导通损耗模型每个MOSFET的导通损耗(Pcond)将通过公式 Pcond=Irms2⋅RDS(on)(Tj) 进行计算。此计算的关键在于精确地建立$R_{DS(on)}$与结温$T_j$的函数关系。根据数据手册中的图表 ,可以拟合出一条曲线或建立一个查找表。由于损耗本身会影响结温,而结温又反过来影响导通电阻和损耗,因此需要采用迭代计算方法:
假设一个初始结温 Tj。
根据Tj查表或计算出RDS(on)(Tj)。
计算出在该$R_{DS(on)}$下的总损耗$P_{loss}$。
根据总损耗和热阻模型计算出新的结温 Tj′=Ta+Ploss⋅Rth(ja)。
比较Tj和Tj′,若差异大于设定阈值,则令$T_j = T_j'$并返回第2步,直至收敛。
流经开关的RMS电流$I_{rms}$将根据DAB变换器在特定调制策略下的工作原理推导得出。为保守起见,可首先采用单移相(SPS)控制下的电流波形进行最差情况分析。
5.2 开关损耗模型缩放挑战:数据手册提供的开关能量(Eon, Eoff)是在800V/240A的特定条件下测得的 。然而,本应用的工作电压为900V,负载电流在0至约150A(峰值)之间变化。对于SiC MOSFET,简单的线性缩放会引入较大误差,导致损耗评估不准确 。
建议的缩放方法:为提高模型精度,将采用基于公认工程原理的、更稳健的缩放方法 。总开关损耗由 Psw=(Eon_scaled+Eoff_scaled)⋅fsw 给出。
电压缩放:开关能量$E_{sw}$与母线电压$V_{bus}$的关系近似为$E_{sw} \propto V_{bus}^k$,其中指数k通常在1到2之间。作为初步的保守估计,可采用线性关系(k=1):Esw(900V)≈Esw(800V)⋅(900/800)。
电流缩放:开关能量与电流的关系是非线性的。将利用数据手册中提供的图表 (开关损耗 vs. 漏极电流)来建立一个查找表或拟合函数,从而根据实际工作电流对开关能量进行精确缩放。
栅极电阻缩放:数据手册 提供了开关能量随外部栅极电阻变化的曲线。这使得我们可以在设计中对开关速度/损耗与EMI/电压过冲进行量化权衡。
二极管反向恢复损耗:在半桥拓扑中,一个MOSFET的开通能量$E_{on}$必须包含对管体二极管的反向恢复能量$E_{rr}$ 。$E_{rr}$同样需要根据实际工作条件从数据手册值进行缩放。
5.3 辅助及无源元件损耗
中频变压器(MFT)损耗:包括磁芯损耗和绕组损耗。磁芯损耗将使用Steinmetz公式或更先进的iGSE模型进行估算;绕组损耗则需要考虑在高开关频率下的趋肤效应和邻近效应。
电容损耗:主要是直流母线电容因其等效串联电阻(ESR)在高频纹波电流下产生的损耗。
栅极驱动损耗:每个开关的驱动损耗可由 Pgd=QG⋅Vdrive⋅fsw 计算得出,其中$V_{drive}$是栅极驱动电压摆幅 。
5.4 预计效率曲线将所有损耗(导通损耗、开关损耗、无源元件损耗及辅助损耗)在不同负载点(例如12kW, 30kW, 60kW, 90kW, 120kW)进行累加,得到总损耗Ploss。模块效率则由公式 η=Pout/(Pout+Ploss) 计算。最终将效率与输出功率的关系绘制成曲线,直观地展示模块的预期性能。
在设计过程中,开关频率(fsw)的选择是一个关键的优化变量。它直接影响着系统的功率密度和效率。开关损耗与$f_{sw}$成正比,而导通损耗与其无关。另一方面,中频变压器和滤波电容等无源元件的体积和成本与$f_{sw}$成反比 。这就形成了一个典型的设计权衡:提高$f_{sw}$可以减小无源元件的尺寸,从而提升功率密度,但代价是开关损耗增加,效率下降,并加重了热管理的负担。因此,存在一个最优的$f_{sw}$,可以在给定的效率目标下,实现系统总成本或体积的最小化。对于120kW级别的SiC变换器,综合考虑,50-100 kHz通常是一个比较理想的频率范围。
然而,整个性能预测中最不确定的环节,也是项目面临的关键风险,在于开关损耗从数据手册条件到实际工况的缩放。数据手册提供的损耗数据是在理想化的特定条件下测得的 ,而实际工况中的电压、电流、温度和杂散参数都在动态变化,任何缩放模型都只是近似 。对损耗的估算哪怕只偏低20%,就意味着实际需要散发的热量将从预测的2.4 kW增加到近2.9 kW。这额外的500W热量很可能超出热设计的全部裕量,导致系统过热甚至失效。因此,在项目早期阶段,通过搭建双脉冲测试平台,对单个器件在真实工况下的开关损耗进行实验验证,是验证损耗模型、降低项目风险的最关键步骤。
表3: 关键工作点下的预计功率损耗分解 (开关频率: 75 kHz, 结温: 125°C)
损耗项12kW (10% 负载)60kW (50% 负载)120kW (100% 负载)
MOSFET导通损耗18 W450 W1150 W
MOSFET开关损耗110 W480 W850 W
MFT磁芯损耗45 W55 W65 W
MFT绕组损耗10 W250 W300 W
辅助损耗 (驱动等)30 W30 W35 W
总损耗 (Ploss)213 W1265 W2400 W
预计效率 (η)98.2%97.9%98.0%

6.0 热管理与系统设计本章节将前一章计算出的功率损耗转化为具体的热管理解决方案,这是确保模块长期可靠运行的关键。
6.1 总结-环温热阻的计算热设计的首要目标是确定系统所能允许的总热阻。基于最高允许结温(为保证可靠性,设定为150°C)、环境温度(假设为40°C)以及在120kW满载工况下的总损耗(Ploss_total≈2.4kW),可以计算出所需的最大总结-环温热阻(Rth(ja)):
Rth(ja)=Ploss_totalTj_max−Tambient
这个计算必须针对单个半桥模块进行,因为每个模块是独立的散热单元。一个完整的H桥由两个半桥模块构成,总损耗2.4 kW,则每个半桥模块承担的损耗约为1.2 kW。因此,对于单个BMF240R12E2G3模块:
Rth(ja),module=1200W150∘C−40∘C=0.0917 K/W
6.2 散热器性能要求与选型总热阻$R_{th(j-a)}$由器件内部热阻、接触热阻和散热器热阻三部分构成:Rth(ja)=Rth(jc)+Rth(ch)+Rth(ha)。其中,$R_{th(c-h)}$是模块与散热器之间的热界面材料(TIM)的热阻。 一个BMF240R12E2G3模块内含两个并联的开关,其等效的结-壳热阻约为 $R_{th(j-c), module} = R_{th(j-c), switch} / 2 = 0.09 / 2 = 0.045$ K/W。 假设采用高性能的导热硅脂,其接触热阻$R_{th(c-h)}$约为0.01 K/W。 因此,对散热器本身的热阻(Rth(ha))要求为:
Rth(ha)≤Rth(ja),module−Rth(jc),module−Rth(ch)
Rth(ha)≤0.0917−0.045−0.01=0.0367 K/W
散热器必须提供低于0.0367 K/W的热阻,这是一个极其苛刻的指标。
6.3 冷却技术比较分析强制风冷:即使是最高性能的、带有强大风扇的强制风冷散热器,其热阻通常也难以低于0.1-0.2 K/W 。这个数值远高于我们计算出的0.0367 K/W的要求。因此,可以明确判定,强制风冷方案不足以满足本设计的散热需求。
液体冷却:采用液体冷却冷板是解决高热流密度问题的有效手段。一个设计良好的液冷板可以轻松实现低于0.05 K/W的热阻,而采用微通道等先进技术甚至可以达到更低的水平 。液冷技术完全有能力满足本设计的热阻要求。
结论与推荐液体冷却是本设计的强制性选择。热管理系统必须包含高性能的液冷板、水泵、散热排(换热器)以及相应的管路系统。为进一步降低热阻,还可以考虑采用氮化铝(AlN)等高导热陶瓷基板技术 。
6.4 兼顾热与电气的布局考量电磁布局:功率回路的物理布局必须严格遵循“最小环路电感”原则。直流母线电容应尽可能靠近SiC模块的电源端子,以减小杂散电感,从而抑制开关过程中的电压过冲。
驱动电路布局:栅极驱动电路应紧靠模块的栅极和源极辅助端子,以保证驱动信号的完整性,减小延迟和振荡。
热界面:模块与液冷板之间的热界面至关重要。必须选用高性能的TIM,并施加数据手册规定的、均匀的安装压力,以最小化接触热阻Rth(ch) 。
分析至此,一个核心结论浮出水面:系统的功率密度最终受限于热管理能力。尽管SiC模块的电气额定值(240A)远高于实际工作电流(~133A),但系统的最大连续输出功率并非由电气能力决定,而是完全取决于冷却系统能否将结温维持在可靠性允许的范围之内。损耗计算表明,在120kW时,模块将产生超过2kW的热量。热阻分析则显示,即使采用激进的液冷方案,结温也已接近150°C的设计上限。因此,任何试图进一步提升功率输出的尝试,都将首先遭遇热失效,而非电气失效。追求更高功率密度的本质,实际上是一个热管理工程问题 。
这一结论进一步引申出对系统成本结构的深刻影响。强制采用液冷方案,将显著改变系统的成本构成。一个强制风冷方案主要包含散热器和风扇,成本相对低廉。而一个完整的液冷系统则需要高性能冷板、工业级水泵、大型散热排、可靠的管路和冷却液,以及确保系统长期无泄漏的精密机械设计与装配 。这一整套液冷回路的成本和开发复杂性,很可能超过SiC模块及其驱动电路本身。这意味着,对于一个商业化产品而言,其研发投入和物料清单(BOM)成本的重心将严重偏向于热管理和机械结构设计,而不仅仅是电力电子部分。
表4: 热设计参数与冷却系统规格汇总
参数符号/名称数值单位备注
模块满载总损耗Ploss,module1200W单个BMF240R12E2G3模块
最高设计结温Tj,max150°C兼顾性能与可靠性
假定环境温度Tambient40°C工业应用典型值
模块结-壳热阻Rth(jc),module0.045K/W两个开关并联等效
TIM接触热阻Rth(ch)0.01K/W预估值,依赖材料与安装
所需散热器热阻Rth(ha)< 0.037K/W核心设计指标
推荐冷却技术-液体冷却-强制性要求
液冷系统关键规格---需进一步详细设计
- 冷板性能Rth(ha)< 0.037K/W@ 指定流量
- 最小冷却液流量-TBDL/min需CFD仿真确定

7.0 级联系统的协同控制策略
对于一个由多个120kW功率模块构成的级联SST系统,必须设计一个分层的协同控制架构,以确保整个系统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稳定运行。
7.1 模块级控制
DAB功率流控制:模块级控制的核心是精确调节流经DAB变换器的功率。控制器根据从系统级控制器接收到的功率或电压指令,通过调整移相角来实现对功率大小和方向的快速控制 。
本地直流母线电压调节:每个模块的控制器还需负责维持其本地900V直流母线电压的稳定。它通过控制CHB单元从交流侧吸收适量的有功功率,来满足DAB级的功率输出需求并补偿自身损耗。
7.2 系统级分层控制
整个SST的控制系统是一个典型的分层结构:一个中央系统控制器负责宏观调控,并通过通信网络与下属的各个模块控制器进行信息交互 。
输入电压均衡控制:对于输入侧串联的模块(构成CHB),系统级控制器的首要任务是确保总的高压直流母线电压在所有模块间均匀分配。这是维持系统稳定运行的先决条件 。当检测到电压不均衡时,控制器会指令电压偏低的模块从电网多吸收一点有功功率,指令电压偏高的模块少吸收一点,从而实现电压的动态均衡 。
输出功率按比例均分控制:如果多个模块的输出侧并联,控制系统必须确保它们按照各自的额定功率按比例分担总负载。这通常通过下垂(Droop)控制来实现。下垂控制的核心思想是让模块的输出电压随着其输出电流的增加而略微下降,通过这种负反馈特性,可以在无需高速通信的情况下实现稳定、自动的负载均分 。
电网同步与总体功率管理:系统控制器还负责与交流电网的同步(通过锁相环-PLL技术),根据上层调度指令调节SST与电网之间交换的总有功和无功功率,并管理整个系统的启停、故障保护等高级功能 。
这种复杂的多层次控制系统,其稳定性依赖于不同控制环路在时间尺度上的明确分离。模块内部的DAB电流/功率控制环路必须具有非常高的带宽(数千赫兹),以适应高频开关的动态。每个单元的本地直流母线电压控制环路可以稍慢一些(数百赫兹)。而系统级的电压均衡和功率均分等外部环路,其响应速度必须显著慢于内部环路(数十赫兹),以避免不同层级的控制器之间发生有害的动态耦合与振荡。这种控制带宽的层级划分,是设计级联变换器控制系统的一条基本准则 。
在这种架构下,中央控制器与各模块之间的通信网络成为系统的“神经中枢”,其性能直接关系到整个系统的稳定与否。系统级控制器需要实时获取每个模块的电压、电流等状态信息,以做出正确的均衡和均流决策,然后将新的控制设定点下发给各模块。这个闭环控制过程中的任何显著延迟(Latency)或数据丢失,都可能导致响应较慢的外部控制环路失稳。对于一个包含数十个模块的大型SST系统,这要求一个高带宽、低延迟、且抗电磁干扰能力强的通信总线,例如工业以太网或光纤CAN总线。因此,通信硬件和协议的设计不再是一个辅助任务,而是关系到整个SST系统成败的关键子系统。

8.0 结论与最终设计建议   8.1 可行性总结与性能预测
本报告的综合分析表明,采用BMF240R12E2G3 SiC功率模块设计一款120kW级的SST功率单元,在技术上是完全可行的。该模块优异的电气和热力学特性为实现高效率、高功率密度的变换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性能预测:预计该功率模块的峰值效率可超过98%,在120kW满载工况下的总损耗约为2.4kW。
拓扑选择:推荐采用集成了DAB隔离变换器的CHB功率单元作为标准化的构建模块,该架构在模块化、可扩展性和可靠性方面具有显著优势。
核心挑战:设计的核心瓶颈在于热管理。为确保器件结温在长期运行时低于150°C,必须采用高性能的液体冷却系统。

8.2 关键设计参数、权衡与潜在风险
关键设计参数
直流母线电压:900V
建议开关频率:50-100 kHz
栅极驱动电压:+20V / -4V
散热器热阻要求:Rth(ha)<0.04 K/W
关键设计权衡
开关频率:在无源元件尺寸/功率密度与开关损耗/效率之间的权衡。
栅极电阻:在开关速度/损耗与EMI/电压过冲之间的权衡。
控制复杂度:在DAB调制策略的复杂性与全工况效率之间的权衡。
主要潜在风险
损耗模型不确定性:开关损耗从数据手册条件到实际工况的缩放模型存在固有误差,可能导致热设计裕量不足。
多模块控制稳定性:大规模级联系统中的电压均衡和功率均分控制算法的鲁棒性是系统稳定运行的关键。
热管理系统成本与复杂性:强制性的液冷系统将显著增加系统的成本、体积和维护复杂性。
深圳市倾佳电子有限公司(简称“倾佳电子”)是聚焦新能源与电力电子变革的核心推动者:
倾佳电子成立于2018年,总部位于深圳福田区,定位于功率半导体与新能源汽车连接器的专业分销商,业务聚焦三大方向:
新能源:覆盖光伏、储能、充电基础设施;
交通电动化:服务新能源汽车三电系统(电控、电池、电机)及高压平台升级;
数字化转型:支持AI算力电源、数据中心等新型电力电子应用。
公司以“推动国产SiC替代进口、加速能源低碳转型”为使命,响应国家“双碳”政策(碳达峰、碳中和),致力于降低电力电子系统能耗。
需求SiC碳化硅MOSFET单管及功率模块,配套驱动板及驱动IC,请搜索倾佳电子杨茜

8.3 关于样机制作、测试与未来发展的建议为系统性地降低项目风险并验证设计,建议采用分阶段的开发与测试路径:
第一阶段 - 元件级验证:搭建一个单开关的双脉冲测试平台。在该平台上,对BMF240R12E2G3模块在900V母线电压和不同负载电流下的开关过程进行精确测量,获取真实的开关能量数据。这是验证并修正功率损耗模型的首要任务,也是整个项目风险控制的关键一步。
第二阶段 - 模块级样机:构建并测试一个完整的120kW功率模块样机。测试重点应放在满载工况下的热性能验证,检验液冷系统的实际散热能力是否满足设计要求,并实测整机效率曲线,与理论预测进行对比。
第三阶段 - 系统级集成:搭建一个由至少三个功率模块串联构成的最小化级联系统。该阶段的核心目标是开发、调试并验证输入电压均衡控制算法的有效性和动态响应特性。
未来工作展望
控制优化:研究并实现针对DAB变换器的三重移相(TPS)等高级调制策略,以进一步提升系统效率,降低元器件热应力。
可靠性提升:开发针对模块级故障的快速检测与旁路机制,结合控制系统的动态重构能力,实现SST系统的N+1冗余运行,大幅提升电网应用的可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