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physically_exclusive约束是否有传播特性

楼主(2025-10-22):
clka与clkb是同步时钟,经过一个mux选择输出位clkc,clkc后面有一个二分频电路,div_reg/Q输出二分频时钟。

因为mux这里可以用physically_exclusive gen两个个时钟出来,比如
create_generated_clock -name clkc_a -master clka **********
create_generated_clock -name clkc_b -master clkb **********

然后将这两个做物理隔离
set_clock_groups -physically_exclusive -name clkc_group -group [get_clocks clkc_a ] -group [get_clocks clkc_b

然后我们做clkc_div的约束
create_generated_clock -name clkc_a_div -master clkc_a -divide_by 2
create_generated_clock -name clkc_b_div -master clkc_b -divide_by 2

目前发现的问题是,在report_interclock_relation中,因为设置了物理隔离,clkc_a和clkc_b的确没有做时序检查,但是clkc_a_div和clkc_b_div之间仍然会做时序检查,但是物理上是不存在的,难道physically_exclusive没有传播性吗?我需要使clkc_a_div和clkc_b_div不做检查难道也需要再设置一遍物理隔离?

网友A:
对,不会推断,都要加进clock group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不会推断,都要加进clock group里面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