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设置DC的组合逻辑映射方式(多bit异或并行实现)

楼主(2025-10-22):
目前在综合时一段异或代码(128bit)时,发现dc全用的oai,aoi,nand这些,导致逻辑级数很长,请问一下如何针对性设置让dc优先使用并行方式(理论上最多7级异或门就能实现),从而强制用面积换时序性能呢?

网友A:
你如果把oai aoi禁用掉,工具会并行实现吗?

网友B:
试一下set_prefer看是否管用

网友C:
你把周期变小,工具会把它变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如果把oai aoi禁用掉,工具会并行实现吗?

这个不太可行啊,我觉得oa,ao不是问题根本,核心是如何设置让dc用面积换时序,禁了oa,ao还有nand,而且还有其它模块要用,这种基本cell不可能都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把周期变小,工具会把它变短

就是因为有违例才想优化的啊,看了xor的延迟,如果dc能选择用7级xor,时序是能收敛的,但是现在跑的就很低,违例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一下set_prefer看是否管用

这个命令是全局性的,可以试下,不知道有没有一些针对性的
我更多是想知道,除了正常的综合flow,有没有一些命令或者文档能在需要时用来指导dc如何综合

网友D:
可以先加全局的命令来综合这个有问题的模块,再把综合结果拿给上层使用吧。虽然感觉这么做可能有点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先加全局的命令来综合这个有问题的模块,再把综合结果拿给上层使用吧。虽然感觉这么做可能有点笨。 ...

特殊情况特殊处理肯定是可以的,甚至于改一下代码,手动用并行结构实现也不是不行,更多的是想求助一下有没有方法针对性的要求dc如何映射逻辑,以及要求dc用面积换时序,现在来看dc摆烂了,明明有更好方法但是它放弃了,不知道是不是有什么设置影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因为有违例才想优化的啊,看了xor的延迟,如果dc能选择用7级xor,时序是能收敛的,但是现在跑的就很 ...

你用group_path把它单独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