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kill代码问题求教

楼主(2025-10-22):
我想定义一个inv的schematic的pcell,如代码所示,pcDefinePCell本身就是返回cellview的,但是我要在内部添加pmos和nmos,
请问大家这个时候的cv应该是什么样的才能正确添加进去呢?

网友A:
不知道你这里cv指的什么。如果是要知道这个inv的cellView ID,用变量名pcCellView,如果是为了创建instance要得到pmos和nmos的ID,用dbOpenCellViewByType("analogLib" "nmos" "symbol"),换成你实际的单元。
附带说一下,如果你的pcell就是这些参数,完全没有必要用pcell,普通的schematic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这里cv指的什么。如果是要知道这个inv的cellView ID,用变量名pcCellView,如果是为了创建instance ...

谢谢,就是pcCellView,但是pcCellView我没有在API里面查到,不知道这个参数是怎么参与进来的

还有就是pcell我是自己摸索着玩的,没有啥应用场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这里cv指的什么。如果是要知道这个inv的cellView ID,用变量名pcCellView,如果是为了创建instance ...

还有个问题请教一下,左图是创建好pcell以后在library Manager里面直接打开的
右图是通过instance E键进入查看的
可以看得到右图的连线全部没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A:
pcCellView的说明在帮助文档里有,可以通过pcDefinePCell这个函数的说明找到。
那个marker,应该是用了不该用的语句。可以看看marker的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CellView的说明在帮助文档里有,可以通过pcDefinePCell这个函数的说明找到。
那个marker,应该是用了不该 ...

谢谢,再请问一下我createwire的语句就是schCreateWire,这个语句会造成E进去就没有wire这个问题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再请问一下我createwire的语句就是schCreateWire,这个语句会造成E进去就没有wire这个问题吗?
...

sch开头的函数确实不是pcell推荐使用的函数,但是用了它是不是会出现这个问题就不清楚了。没有做过schematic的pcell。

楼主:
引用 网友A:
sch开头的函数确实不是pcell推荐使用的函数,但是用了它是不是会出现这个问题就不清楚了。没有做过schema ...

但是你看我的pin和线的label都打进去了,schCreatePin和schCreateWireLabel,应该不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