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问一个PCELL反向生成的问题

楼主(2025-10-23):
想请问一下我用dbDumpPcell(cellid "geometry.il""param_script.il")导出的两个文件,然后利用修改geometry.il来逆向生成不同的pcell是可行的吗
我发现我新建一个cell后load这两个文件,然后再copy之前的CDF文件进来并不能生成和原来一模一样的pcell,两者的properties对不上。
并且我发现在create instance里面修改finger数量什么的并不起作用,也就是说我直接copy的cdf并不起到作用。
求问一下这两个问题是怎么回事呢,难道这两个文件+cdf并不能还原pcell吗

网友A:
你这是直接cp的 pdk的 pcell还是你自己做的一个pcell啊 ,如果要是cp 的pdk的 pcell 脚本 肯定不起左右,因为有些函数都是加密的估计应该你cp 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直接cp的 pdk的 pcell还是你自己做的一个pcell啊 ,如果要是cp 的pdk的 pcell 脚本 肯定不起左右,因 ...

是用的pdk的pcell,但是可以反向生成cell,就是加入cdf后不起作用,改参数没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用的pdk的pcell,但是可以反向生成cell,就是加入cdf后不起作用,改参数没用
...

我估计可能是做了一些加密处理 ,做了一些限制 有些函数你调用不了。 所以你的cdf 只显示ui 界面 但是改不了参数 ,因为改动参数要用涉及到函数的调用计算,我前几天也把pdk 的 pcell 的反向导出了脚本,我想看一下里面的一些函数 ,结果发现有些cdf里面的 callback 函数都是加密的根本看不了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