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uard ring

楼主(2025-10-23):
由于特殊原因,不能使用pdk自带的guard ring,需要自己创建guard  ring的pcell,该怎样创建s12工艺下的guard  ring  pcell

网友A:
create---fluid guard ring

网友B:
create---Mulitiphy path按设计规则设计好后save,之后shift+g。之后软件重启后load一下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create---Mulitiphy path按设计规则设计好后save,之后shift+g。之后软件重启后load一下就行 ...

这个不能创建垂直于源区的多晶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create---fluid guard ring

PdK不支持就不能这样调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PdK不支持就不能这样调用

你做finfet,不可能不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