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KILL语法求助!!!

楼主(2025-10-23):
procedure(AAA()
     procedure1(A B C)
     procedure2(A B C)

);pro

skill大神们,求助。procedureAAA下有两个procedure,什么命令让procedure2延迟3秒钟执行,但不会影响procedure1的执行

楼主:
如何改成奖励信元

网友:
方法一、在要延迟的语句前插一个ipcSleep(3),适合你这种需要延迟几秒的情况。
方法二、用hiRegTimer注册一个Timer,适合需要亚秒级延迟的情况,自己虽然一样延后执行,但不想阻塞整体进程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