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小弟想请教一个高压域(20-25V)转低压域(0-5V)的问题

楼主(2025-10-23):
各位大佬好,小弟需要做一个将高压域(20-25V)转到低压域(0-5V)的电平移位电路。在论坛里有前辈说可以用反相器级联,前级用高压域供电,后级用低压域供电。但这个电路应该不适合我的情况,因为我的高压域输出至少为20V,对于低压域反相器的NMOS而言,VGS至少为20V,会导致栅源击穿,不知我的分析有没有问题,还是说我没有理解用反相器级联做高压→低压转换的精髓。
小弟想请教各位大佬,工程上有哪些实用的高压至低压转换的电路。另外小弟想请教一下,简单的电阻分压是否可以使用?

网友A:
低压域反相器用高压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压域反相器用高压管

高压管也只是VDS耐高压的能力更强吧,我用的东部工艺,LDMOS和DEMOS的VGS承受能力都是在5.5V

网友:
电阻分压

网友A:
齐纳二极管反向连栅源不行吗

网友(点评):
这个靠谱

网友B:
看后级带的什么电路,如果有大负载,电阻分压会有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后级带的什么电路,如果有大负载,电阻分压会有问题吧

嗯嗯,您说的对。不过我突然发现20-25V通过电阻分压到0-5V是不可以的,只能分压到4-5V,刚才犯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齐纳二极管反向连栅源不行吗

这确实是一个思路,感谢您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只是传输高低电平,常规结构不就行了

谢谢您的回复,我学习一下您给出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齐纳二极管反向连栅源不行吗

您好,我想了一下,齐纳二极管反向接栅源应该不可行,我所用的工艺齐纳反向稳压在6V。高压域不论是20V输出还是25V输出,齐纳二极管都会稳在6V,对于低压域的反相器来说,虽然栅源电压不会被击穿,但是逻辑就不对了。也就是说低压域的反相器的输入永远是高信号(6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