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连续型sigma delta adc中,为什么要这样产生参考电压?

楼主(2025-10-23):
向各位请教:为了在ct sdm中产生8个参考电平,在正负参考电压之间连接9个电阻,但最靠近正参考电压和最靠近负参考电压的两个电阻阻值为R,而其它的电阻阻值为2R,为什么要这么设计呢?

网友:
什么sdm会用R做8个参考电平呢?R失配比C的失配大,功耗也大。

网友:
你是想说量化器的参考电压吧 不是反馈的

网友:
8个参考电平来做flash 量化adc呗,最后输出9个level。你画下个flash adc的量化输入输出曲线图就知道了。因为是奇数个level,就得中间隔开±1/2LSB。

网友:
因为量化器用的是mid-tre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