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PPLL如何进行噪声仿真?

楼主(2025-10-23):
(无正文)

楼主:
做了如下的分析,并在matlab里进行了建模,但想知道在cadence仿真中各个模块的噪声单位应该如何确定,比如PFDCP级联的噪声应选取A/sqrt(HZ)还是dBA/HZ,VCO和DIV仿出来的是相位噪声L(f),单位为dBc/HZ,这些单位最后应该如何统一,jitter又该如何计算,求助大佬解答

网友A:
我觉得看你联仿的这几级输出是什么类型信号,比如PFD+CP那就是dBA/Hz,PFD+CP+LPF就是dBV/Hz,vco就直接是dbc, 仿出来的PSD乘以对应的噪声传递函数平方就转换成dbc了,仿出来后用matlab拟合得到最终相噪曲线,matlab处理的时候我是先把db转换成线性单位,再乘以噪声传递函数平方,最后再转成db,直接导出线性单位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看你联仿的这几级输出是什么类型信号,比如PFD+CP那就是dBA/Hz,PFD+CP+LPF就是dBV/Hz,vco就直接是d ...

是的主要是不太确定cadence中仿真出来的相噪是图中的L(f)还是S(f),也就是要不要再加一个3dB

网友:
引用 楼主:
做了如下的分析,并在matlab里进行了建模,但想知道在cadence仿真中各个模块的噪声单位应该如何确定,比如P ...

单级来看,可以采用dBc单位进行横向对比。但是要求系统的噪声,Jitter,可以采用功率谱密度单位,乘上各自的噪声传递函数系数,最后取频率范围进行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