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LEC flow 问题

楼主(2025-10-23):
是否conformal/lec只能跑基于genus综合出来database里的网表, formility/lec只能跑design compiler综合出来的database里的网表?

网友:
没试过用conformal跑dc的网表。
不过鉴于它跑Genus网表也需要吃很多文件,分三步,RTL->中间网表/命名规范/优化修改映射->最终网表 才能跑通(两步的情况下会报额外错误),
跑DC的结果应该不太方便吧。

楼主:
优化修改映射 这个我理解是互相不同。所以不确认。

网友:
可以互通,就是麻烦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