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如何设计5个输入时钟的无毛刺切换?

楼主(2025-10-23):
各位前辈好,
我正在设计的RTL需要设计5个时钟的切换
(输入5个时钟,可选择任一个时钟输出),
查到的无毛刺切换设计都是两个输入的,
依照其原理如果要改成5个输入,电路似乎会复杂很多,
请问5个时钟的无毛刺切换有什么比较好的作法吗?
谢谢。

网友A:
级联可行吗?

网友:
二输入切换的类推一下就得到五输入切换了

网友B:
ff改成5*2组,2个二输入与门换成5个五输入与门,去掉非门,换成3-8译码器(高有效),五输入与门其中一个输入接对应译码器输出,另外四个接其他4个ff的QN,这样就可以实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级联可行吗?

谢谢您的回复,这个方法我也有考虑,优点是standardcell2输入的clock专用MUX,特性会比较好,缺点是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副作用。我测试一下再跟您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ff改成5*2组,2个二输入与门换成5个五输入与门,去掉非门,换成3-8译码器(高有效),五输入与门其中一个输 ...

谢谢您耐心的解释,这应该是可行的方法,我理解了,获益良多。我写code测试一下,谢谢。

网友:
五个时钟切换,那么设计思路可以和两个时钟切换一致,就是先关掉当前时钟,然后再打开目标时钟;唯一需要注意一点的是,由于index是3bit了,那么需要处理index切换的异步问题。用异步fifo或者异步flag处理都可以。没有其他难点了,应该。
或者,用5bit控制信号来控制五个source的开关,切换时,注意5bit控制要先归0,再使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