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佬们,看看我

楼主(2025-10-23):
我想请问一下这是什么结构,我看很多电路的偏置中会用到

网友A:
mos管串联,相当于length增大三倍,可抑制沟道调制效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os管串联,相当于length增大三倍,可抑制沟道调制效应

那如果三个串联的晶体管W/L不同呢?

网友:
顶一下,我也想知道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如果三个串联的晶体管W/L不同呢?

好像还是的,我看到的好像也是W/L是不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mos管串联,相当于length增大三倍,可抑制沟道调制效应

请问这样3个L串联的管子和一个3L的管子,有没有区别呀

网友C:
并联是β1+β2,串联自然就是β1||β2了。跟电容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并联是β1+β2,串联自然就是β1||β2了。跟电容一样。

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