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初学者求助管子参数的具体含义

楼主(2025-10-23):
DC仿真后,点开MOS管的Results Display window,想知道各个参数具体代表什么意思?求助各位大佬在哪里看啊

网友A:
又一位年轻的入坑者啊,像极了当年的我。。。搜搜BSIM model相关的文档,或者下边链接教材的某个附录里有说明。https://bbs.eetop.cn/thread-769515-1-1.html

网友:
另外求教:现在有些公司似乎没有把迁移率u放在DCOP中,请问是否有其他办法可查?(主要想看其随温度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一位年轻的入坑者啊,像极了当年的我。。。搜搜BSIM model相关的文档,或者下边链接教材的某个附录里有说 ...

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