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什么办法,可以提高仿真时,可用的最大内存

楼主(2025-10-23):
做后仿时,Pex的提取文件很大,为了避免仿真失败,怎样提高仿真时,可用的最大内存空间?

网友A:
用网表去仿吧,太大的话calibreview就不好用了。

网友:
保存的节点少点吧,不要save all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网表去仿吧,太大的话calibreview就不好用了。

是用网表仿的,但文件大的话,仿真会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