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在sch和layout同时高亮

楼主(2025-10-24):
请教各位大佬,就是在学习前辈的版图的时候,由于电路比较大,所以一时比较难看出各个管子的对应关系,所以在想有没有一种工具能看sch和layout的关联,因为lvs是能过的应该是知道哪个管子是互相对应的。

学习了论坛上的用sch xl同时打开layout xl里面会有binding关系,但是尝试发现实际电路里并没有这个关系,都是unbinding的状态,所以在原理图上点了也没反应。
update binding这个功能暂时不太清楚怎么使用,按下面设置好像也不会自动绑定对应关系,报warning如下
WARNING (LX-2097): Layout instances and terminals do not match the source. Use 'XL Status' in the Navigator or run 'Connectivity - Check - Against Source' for more details.  If the bindings are correct, run the 'Update from Source' commands. Otherwise, make the changes suggested in the warning messages above, or change the options on the form using the tooltips as a guide, and then re-run 'Connectivity - Update - Binding'.

另外还有在schematic上按快捷键9-F3勾选layout高亮net也没有作用。
求助各位大佬

网友A:
没有binding关系,那就只好用LVS工具找了,在Calibre RVE里打开LVS的结果,Finder,可以找对应关系并加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binding关系,那就只好用LVS工具找了,在Calibre RVE里打开LVS的结果,Finder,可以找对应关系并加亮。 ...

噢噢好的感谢感谢,现在就在用lvs看,就是感觉稍微麻烦点还以为有简便的方法

网友:
Connectivity ->> Generate All from source(schematic)
The above response is based on the assumption that you design under Cadence Virtuoso environ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