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宽带放大器接AC耦合buffer设计求助

楼主:
我需要设计一个4G带宽的放大器,后接AC耦合buffer,在设计buffer的时候对这个R和C的取值没有设计思路 希望知道需要考虑什么

  目前我只知道C的值会影响放大器负载电容所以不能太大,但不知道取过小会有什么问题
  貌似这个电路会带来一个零点可以改善带宽性能,但我没算出来零点的大小

AC耦合buffer

AC耦合buffer

网友:
直接按1/(2pifC)算特定频率下,该电容的阻抗大小就行。C太小,阻抗就太大,信号就传不过去了。
R取太大会不稳定,R取太小会没增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