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线网没问题 单元匹配不上

楼主(2025-10-24):
想问问大家遇没遇到过和我一样的问题 线网没有连接错误 但是某些单元和电路里匹配不上

网友A:
你layout器件名称是“X”开头,电路是“M”开头,需要统一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layout器件名称是“X”开头,电路是“M”开头,需要统一才行

那这个我该怎么改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这个我该怎么改啊

两个办法,一个是LVS RULE中将 DEVICE n111_ckt  ..... 定义为 DEVICE MN(n111_ckt)..... ; 另外一个办法是 将电路中 MN(n111_ckt)  CDF 参数中namefrefix 定义为“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