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器件剖面图和symbol引脚不对应的问题

楼主(2025-10-24):
请教各位大佬,我在使用一个PLDMOS的时候,器件的剖面图里有ISO引脚,但是symbol里没有ISO,反而变成了sub,sub应该是整个晶圆共用的衬底吧,这样的话这个PLDMOS的iso的电位怎么设置呢?

剖面图

剖面图

symbol

symbol

网友A:
看下有没有其他的symbol 这个是没有iso那个pin

网友:
引用 网友A:
sub指的是隔离岛外的衬底 ,这个隔离结构 iso 和drain 是连一起的  你仔细看结构 ...

pmos的iso接drain?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下有没有其他的symbol 这个是没有iso那个pin

我看了一下,应该没有其他的symbol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