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对运放提供的偏置电流应该是0温度系数的还是正温度系数的

楼主(2025-10-25):
对运放提供的偏置电流应该是0温度系数的还是正温度系数的,  what happend to the amp when the temperature is low or high, analysis it please

网友A:
看需求,对于需要稳定带宽的运放,要恒定gm的电流,电流是ΔVgs/R,是正温度系数的。
而需要稳定压摆率的运放,就需要电流不变的。
一般的没什么需求的简易运放,随意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需求,对于需要稳定带宽的运放,要恒定gm的电流,电流是ΔVgs/R,是正温度系数的。
而需要稳定压摆率的运 ...

太有道理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