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没有佬知道,为什么两级运放接到带隙里面之后,电流源的电流变成了原来的十倍呀,而且增益下降了十倍20db

楼主(2025-10-25):
有没有佬知道,为什么两级运放接到带隙里面之后,电流源的电流变成了原来的十倍呀,而且增益下降了十倍20db

网友A:
VIN+和VIN-有驱动源没注释掉吧

网友:
因为第二级负载管变成了二极管连接。电阻下降所以增益下降

网友B:
蛮奇怪的 三极管支路的电流看起来对不上 建议查看电流走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VIN+和VIN-有驱动源没注释掉吧

对对,后来发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蛮奇怪的 三极管支路的电流看起来对不上 建议查看电流走向

ok,已经找到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