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个放大器,哪位大神能帮忙给出结论的推导过程嘛

楼主(2025-10-25):
(图片)

网友:
刚刚推到了一下,R1,R2,R3的共同的点,分别设V1,V2嘛;根据节点电流可以得到两个,然后放大器输入节点虚短,一共可以列三个方程嘛;解方程的时候尽量凑成(V1-V2) 这样; 你可以得到 R1(Vn-Vp)+(v1-v2)Rin=0 ;

网友:
甚至带了AV2不是无穷大的情形算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