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40M采样频率的8bit SarAdc的ENOB前仿真疑问(已解决)

楼主(2025-10-25):
我在仿真时发现选用不同的窗函数仿出来的ENOB差距很大,选用Hanning 窗就有7.9bits

如果选用矩形窗就只有5.7bits,想知道实际以哪个为准

网友A:
肯定hanning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hanning窗。

好的谢谢

网友B:
前仿相干采样的话不加窗是能得到准确性能的,你spectrum里面设置起点668ns,采样率40M,采样点数1024,那终点应该是2.6268us。
改下设定再做FFT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仿相干采样的话不加窗是能得到准确性能的,你spectrum里面设置起点668ns,采样率40M,采样点数1024,那终 ...

哦哦确实啊,我设置的仿真结束时间是26us,难怪会出现这么大的偏差,谢谢啊,找到原因了